华为dah98mmb8d0短路修好以后偶尔亮偶尔卡logo

楼主(2025-11-05):
之前是短路,核显供电短路。整机除了5v没有任何电压。修了核显供电换了两个 mp86941情况一样,亮机的时候核显供电0v,卡logo或者不亮的时候有0.6v。很多都说这个坏 cpu必挂。但是我这个情况它会亮,确实有点不死心。会不会是独显引起的,亮机的时候进bios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cpu坏了,除非你能屏蔽核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除非你能屏蔽核显

有一次它又正常进了系统,如果真CPU坏不应该是完全不亮吗或者故障始终一模一样?有没有可能CPU虚焊,或者电容影响了核显稳定性呢?

网友B:
自我安慰吧! cpu 己升天了

网友:
先换了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我安慰吧! cpu 己升天了

主要有两次都进系统了。眼看到手的维修费,难以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