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GM5TGFX 1.2不上电怎么修无PM_RSMRST#

楼主(2025-11-06):
11代CPU的板
插电电流0.03跳到0.09 灯闪一下,但按开关无反应一直电流都是0.09   按时序:1.05VA_BYP_PG出来后 EC发出PM_RSMRST# ,但测试并没有电压。
按开关,EC的107脚PWRSW有跳变,但 21脚PWRBTN#一直3.3V 无跳变,PM_SLP_SUS#有 +1.05VA_BYP_PG有  但EC无发出 PM_RSMRST# 无
桥换了 EC换了 依旧---------
该怎么修呢
LID有3.3V  1.8VA+ 3.3VA+  +1.05VA_BYP也有,但EC发出PM_RSMRST# 换过南桥 EC 依旧  该怎么查了

网友A:
刷下BIOS和EC试一下吧

网友:
发给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下BIOS和EC试一下吧

刷过了  依旧

网友B:
PM_RSMRST#到PCH中间有没有74电路

网友:
应该是某个二级供电短路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再之前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_RSMRST#到PCH中间有没有74电路

PM_RSMRST#到PCH中间没有74电路

网友B:
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

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