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掉了很多点,但是不知道这些点是不是有用的,

楼主(2025-11-06):
是不是有用的点就只掉了三个

网友A:
后面有尾巴的都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尾巴的都是有用的

看来没多少,我担心哪些主板层下来上来的那种,应该没有吧!?

网友(2025-12-26):
大佬求解答解答

网友B:
大部分都是空点,没啥事,就有尾巴的补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都是空点,没啥事,就有尾巴的补上就行了。

好的,谢谢,那就好,太难受了,经验不够

网友C:
空点可以不补,不是空点全补,

好的,已经补好亮机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D:
很明显温度没达到就硬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温度没达到就硬拆南桥,

对,着急了!原装的拆下来都没掉!这是干第二个上去掉的,经验不够,对了我用的风枪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点可以不补,不是空点全补,

好的,已经补好亮机了

网友:
焊盘是地的你一般拉不掉,看起周边没线的不用管

网友:
有些空点无所谓的,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