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内存电压,遇到新问题了。搞了一天都没搞定

楼主(2025-11-06):
一台小主机,铭瑄小主板,版号:H610M ITX,不出内存1.2V。供电IC是RT8237E,7脚5V,3脚2.5V,10脚BOOT脚也是5V,
以为芯片坏,找了一个8237C换上去,开机有1.2V,以为好了。断电上内存,开机,1.2V又没了。
主板上还有一路0.9V电压,也是用的8237E。将两个IC对换,0.9V一样OK,1.2V还是不出。
后来发现只要将1.2V的8237拆下来,在装回,趁IC很热的时候,通电就能出1.2V。大约10秒后1.2V消失。
以为周围电阻,电容小零件问题,将1.2V和0.9V周围的小元件一个个对换。还是一样不出1.2V。
今天搞了一天都没搞定,实在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特发帖舒,看有同行遇到过没有

网友A:
零件都兑换过  板层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件都兑换过  板层漏电?

都对换过了。还是一样,只有把IC吹下来,然后装回去,趁还烫手的时候,通电就能出1.2V,10秒后就掉了。
掉了以后除非又把他吹下来,在装回去。否则就一直不出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对换过了。还是一样,只有把IC吹下来,然后装回去,趁还烫手的时候,通电就能出1.2V,10秒后就掉了。
...

板层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可能你没有注意外围阻容元件的细节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