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FRD-WFD9 板号DA0H9GMBCE0

楼主(2025-11-06):
主板腐蚀了,麻烦哪位大佬在修这个板,帮帮忙量一下圈出来的这五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都是一边腐蚀了。谢谢啦!!!在桥的背面

网友A:
已经修好了,全靠自己蒙的,装了一个100k和三个47k,一个470欧的。好了。

网友:
修好是硬实力更是硬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全靠自己蒙的,装了一个100k和三个47k,一个470欧的。好了。

大佬,请问您怎么“蒙”的?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您怎么“蒙”的?
有什么依据吗?

参考其它的图纸,大多都是100k,47k,20k,10k,1k。就这样子试。能开机测试功能都正常,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其它的图纸,大多都是100k,47k,20k,10k,1k。就这样子试。能开机测试功能都正常,就不管了。

多谢大佬告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