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urface pro9 16升32G内存

楼主(2025-11-06):
拆机时注意线的位置,8跟9都很好拆 注意一下就行

看图只需要改R3432一颗电阻,改海力士32需要换成510Ω的电阻

此位置换掉即可

换好颗粒 最重要的就是改BIOS 直接去那个软件改一下就行 或者宝上买一个,不是我不给,是这玩意要原机改

开机只要出现更新固件那这活就妥了

其实只要手工到位都是毛毛雨,焊好颗粒后务必要量一下周围电容阻值 不然你就有大麻烦了少年

网友:
再分享一个老古董A1466此版本图纸不支持16G 但换完16G颗粒可以通过刷B解决,且不用挪电阻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尔必达颗粒 会报错 B放下面 820-3437

网友:
这是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