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修小新ait14,这两个芯片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5-11-06):
同事(公司业务大,他是社区食堂版块)笔记本开机没反应,拿我帮忙看看,我也不会修笔记本,可调电源除了烧机从来不用。
按照修台板的方法,上来就搓电感(一直没明白修笔记本的大佬上来先看电流是什么个原理?),发现接口20vin短路,烧机,ut4拆掉不短了。
再测5v电感,短路,再次烧机发现几个电容和pu1201。掉后通电。5v出来了,开机,屏幕也亮了。

请问一下各位懂哥,这两个芯片是什么用的,不装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你修好的电脑不测试的吗?风扇有没有转?pu1201这个是5 V 升12V ,一般是给风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的电脑不测试的吗?风扇有没有转?pu1201这个是5 V 升12V ,一般是给风扇用的。

之前修过小米,不玩游戏风扇不转的。那另一个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