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芯片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5-11-07):
请问一下,这个芯片(上盖)加焊的时候温度开的有点高,芯片上面出两条纹路了,现在不开机是不是这个上盖挂了?

网友A:
大概率是挂了。有没有CPU上盖电流不一样的,经常修机应该通过电流能看出上盖好坏吧!

网友:
上盖是挂了!关健还要看下层是否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挂了。有没有CPU上盖电流不一样的,经常修机应该通过电流能看出上盖好坏吧!

我基本不修手机的,不知道咋操作。

网友B:
控制不来温度,我开的4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不来温度,我开的420。

预热一分钟,330慢慢吹,10分钟内下来都没问题

网友:
看来上盖大概率挂了

网友:
封胶的芯片高温加焊是会爆锡的,一般取下来重装就会好,前提是其他芯片没有爆锡损坏。高温吹坏芯片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

网友:
加焊先低后高,一上手就高温这不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不来温度,我开的420。

这么高?修手机温度最高应该不超330吧,一般在240左右就行了

网友:
这个芯片我开了320,吹不动。

网友:
开420 实际应该不到吧,这个温度感觉有点高了

网友:
冬天来了,维修机器百分之90的时间需要预热主板。。温度很重要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需要预热一下啊,直接高温度热胀冷缩了

网友:
取下来上下层处理好装回上下层再看电流,但是这手工有点悬!

网友(2026-01-11):
拆CPU我都是320度,快克2008改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