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V5000F不触发到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5-11-07):
型号:华硕V5000F板号:X512FF RVE:2.1
客户说放久了没用  机器不触发 迅速拆机看了一下  EC周边有进水痕迹  心想这不捡钱了吗 赶紧洗干净 结果还是不触发 那就查EC条件吧 EC型号是IT5125E-128

进水位置刚好就是110脚 PWR_SW#信号 电压只有1.2V 不正常  打开点位图看了看

量R3007 另一边3.3V正常   追到Q3202  放大镜看了看 也有进水痕迹 直接拆了 再量电压3.3V正常了

能上电了 但是电流卡在了0.2  量了一下  没有CPU电压
都都有
量了下CPU供电芯片  型号是NCP81236A  12脚19V  13脚5V 18脚5V 41脚3.3V  三个SVID信号 都有1.1V 该有的都有了 难道IC坏了?  手头又没这个芯片 翻了翻烂主板找到个NCP81206 对了一下脚位  一模一样  换上去 还是无用

然后又仔细想了想哪里还没查到  又看了看点位   我才发现我错把南桥的1V供电当成了VCCIO供电 主板上没有VCCIO的电感  所以搞错了  VCCIO是通过南桥的1V转换过来的

  量PQ8850 没有转换过来  另一头1V正常  量PM_SUSB#有3.3V  第6脚 没电  量PR8806另一端也没电  问题就是这了

+12VS 由+12VSUS转换  量PQ8802 4脚有12V  我用镊子夹起来  电流跑起来了  找了管子换上  装上亮机

网友:
环环相扣,摸到故障点,

网友:
高手啊,按时序来一步一步查,不容易

网友:
成功修复一例进水机

网友:
技术高超,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