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5-11-07):
维修一个海盗船RM650X电脑电源,有一只贴片二极管击穿,丝印型号B04,查询不到这个二极管的具体型号,烦请高手告知一声?

网友A:
TBD1E01B04  ESD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D1E01B04  ESD保护二极管

谢谢!参照其他电源电路用1N4148代换不知道可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D1E01B04  ESD保护二极管

TBD1E01B04  ESD保护二极管的丝印是5C,我用MBR0540W丝印B4的贴片肖特基二极管代换了,电源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