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3050显卡锁频210求助

楼主(2025-11-08):
华硕FX507Z,gpu-z中显卡pwr_src 电压4千多V 正常因该是公共点20V左右,我看论坛上其他人都是功耗700多瓦锁频,我这是功耗不高,主供电太高,功耗芯片45495换过,外侧电阻貌似也无异常,有大神来指导下,

网友A:
3.6.11.14脚是检测电压的测试是不是0.15v,可能有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11.14脚是检测电压的测试是不是0.15v,可能有分压电阻坏了

下边的贴图表格是台式显卡的参考,3.6.11.14与公共点之间连接的电阻阻值除了一个49.9欧姆,其他全是0欧姆,20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查BG_REF_OUT与BV_REF的电阻网络看看。

网友:
谢谢提供图纸

网友:
好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下边的电压属于正常,打开高负荷应用后电压就正常了,显卡频率也上去了,从始至终就换了一个45495芯片,所以应该就是芯片问题,只不过一直注意力在电压那里,没测试甜甜圈这些高负荷应用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跑压力才知道能不能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