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4500F怎么拆屏?

楼主(2025-11-08):
华硕U4500F怎么拆屏,这个屏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哪位同行拆过?告诉一下,兄弟在这里感谢了
我来回答
华硕

网友:
拆开了,四边有胶,用薄卡片找个边(除去下边的其它三边)插进去,然后边划边点酒精,就可以划开了,最后再拆下边,注意左右二边里面有背胶,边开了,从里面把多半个卡片( 我用的是名片大小的)伸进去划开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