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种是不是能确定CPU挂了,惠普 HSN-Q36C,附上淘宝买的BIOS

楼主(2025-11-08):
最开始客户说更新系统没管第二天开机黑屏,我以为是系统更新有BIOS更新失败了就没测量直接在淘宝买了BIOS刷上故障依旧,有触发动作,电流1A左右,后面量到CPU核心电压没出,只有VCC_AUX 1.8V,CPU烫的厉害,热成像看一个角落发烫,这种应该是CPU坏了吧。i5-12500H

最后附上购买的BIOS,版号DAXW5FMBCF0

网友:
测一下CPU对低阻值,正常一下的可能就是CPU短路了,CPU核心供电0.8V以上,可以用0.8v烧鸡试试,很烫手的话CPU就坏了,你这种情况是CPU坏了

网友:
二楼说得应该没有错

网友:
应该是U坏了,换一个试一下吧,12代U比较烦人

网友:
先烧机看看 不行再换

网友:
很烫手的话CPU就坏了,你这种情况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打阻值呀,这个温度感觉还好吧

网友B:
不用想只要热成像摘到一个角落发烫一定就是CPU坏了信息自己奥利给就啊哈哈哈哈

网友:
测量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阻值呀,这个温度感觉还好吧

一个角落发热,核心供电都还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想只要热成像摘到一个角落发烫一定就是CPU坏了信息自己奥利给就啊哈哈哈哈

是的,客户嫌贵退机了

网友C:
现在的新U太容易挂了,老U20v灌进去都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新U太容易挂了,老U20v灌进去都不会坏

6789 10代一样的挂,只要U上管击穿,一样的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拿一个热像,把大家给误导了,带偏了,实际上是应该是正常的,上面显示39度,不是正常温度吗  有触发动 ...

左边的39度是绿色十字位置的温度,红十字71度才是CPU上边的温度

网友:
大哥,你为什么不先检测一下PC3214这个电容呢?上端正常,下端不正常,后面接了一个电容,就是PC3214

网友:
现在机器CPU坏的多。更换费用高,客户一般都不休

网友:
待机发烫吗

网友:
一个角巨热基本上都是坏的。正常的话是均与发热

网友D:
楼主拿一个热像,把大家给误导了,带偏了,实际上是应该是正常的,上面显示39度,不是正常温度吗  有触发动作,电流1A左右  CPU只有39度, 是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