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谈谈维修中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5-11-08):
请问给为同学老师你们现在用的是哪一款可调电源,遇到200w以上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是科睿源KA3010D 可是游戏本都高出它的功率,很是头痛,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买个华为的电源

网友A:
那个什么源很贵很垃圾,深圳山寨货,我这三个加起来也没你那个贵,

网友:
3010还不够吗?我几年前用的是3205的,后来跟不上形势了,换成3010的,目前还够用。

网友:
看兴2900 改个装一个

网友:
判断问题的时候可以用10A的感觉就够了,烤机的时候可以用它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B:
判断问题的时候可以用5A的感觉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判断问题的时候可以用5A的感觉就够了............

5A连机都开不了就跳了,看不到问题

网友:
弄个开机盒子。。。烤机用原装的。。

网友:
目前没有接到哪么大的活

网友:
只是维修的话,一般不会有那么大的功率,所以配合原机电源使用就行了,想看电流大小的话,可以串个电流表就行。

网友:
修板子我依旧用的5A电源,烤机用另外一个30V30A线性电源。不过这个30A电源自耗很高,能效差点意思。得有三四十斤重。

网友:
我是用中兴2400改的 60V 50A ,低功率是个30V 5A的数控电源

网友:
自己淘个联想原装300W的 100来块,买个表改装,华硕 DELL就没准备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1

网友D:
35V 20A 目前当电源临时开机用 太沉

网友:
关键是就算你的功率够,有些机器不是原装电源还是开不了,要改

网友:
5a的有时候是不够用了,买大的一搬情况用的也很少

网友:
除了可调电源功率,转接头也是功率限制的。现在用的3010基本够用,就是游戏本很多要插电池才行,那电流只能自己分析了。

网友:
工厂里淘汰的工业电源 12-30V  1200W   自己改个电流表

网友:
他有10A的板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个什么源很贵很垃圾,深圳山寨货,我这三个加起来也没你那个贵,

6018p确实不错哦,我有个6012p

网友:
维修10A够用,测试用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 20A 目前当电源临时开机用 太沉

经典日本菊水线性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6018p确实不错哦,我有个6012p

首发买的便宜百分之三十,还有个6006P

网友:
我们公司有很多大功率可调电源,几百A的都有得用板车拉

网友:
用的也是这款,10a,最近发现,好多本子开不了机,都是启动到图就跳了,但是本子又没问题

网友:
开关电源了解下。65快。24v 25a 自己加个表。然后自带的可调电阻可以正负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发买的便宜百分之三十,还有个6006P

3012+6030  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5A连机都开不了就跳了,看不到问题

5A已经是过去式了

网友:
这样改 再加个300W适配器就行了 联想一定要用顾客的

网友:
你们装备真多

网友:
20V30A的电源完全够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什么源很贵很垃圾,深圳山寨货,我这三个加起来也没你那个贵,

你这RD的表头都能买他一个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RD的表头都能买他一个电源了。。。。。

首发买的,便宜,

网友:
直接上30V30A 加一个ID 版 适配所有品牌 所有功率

网友:
同门eTM-K3020SPL   30V/20A  五位数显,可看待机电流,去闲鱼多便宜一千多

网友:
哪个牌子好推荐下

网友:
5A连机都开不了就跳了

网友:
同款电源修板够用测试不行,可以买一个笔记本大功率电源,再加个表头就行了

网友:
老斯用的就是科瑞元

网友:
感觉还是线性电源用起来靠谱

网友:
我用的30V10A的,以前的5A的现在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2025-12-09):
10A足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