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DUET5 12代 MP2964集显电压不输出

楼主(2025-11-08):
我有一台联想的DUET5 12代, 电源芯片MP2964集显电压不输出,核心供电正常,主机能亮屏,但没有显示。更换了MP2964拆机芯片,现象一样,请问大佬们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MP2964的VcorePWM输出正常,有波形,核心电压正常。集显的PWM6没有开关波形输出。

网友:
最新测试,能进系统,CPU电压调节正常,但核显始终没有电压,不显示。那位大哥有思路,先谢了。

网友:
都能亮了,主供电没问题不用查。
查屏供电周围、换屏线、再不济换U。

网友:
谢谢解答,我插不插屏幕都一样,GT电压不出来。就是刚上电有0.7几伏电压,维持几毫秒,示波器可以看到,后面就再也不出来了。CPU的核显坏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A:
刚上电有0.7几伏电压,维持几毫秒,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有0.7几伏电压,维持几毫秒,这是正常的吧,

但马上就没有了,后面一直没有出电压。

网友:
没有电路图,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