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是怎么测显卡核心是否短路

楼主(2025-11-09):
功耗大的显卡  用万用表测好的核心几乎都是接近0欧  那么高手们怎么判断核心是否短路
顺便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核心的显卡

网友:
高手看见这卡就扔了

网友:
这张卡没短路的 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什么型号 现在已经查到  继续上一个问题

网友:
2011年的显卡HD6970高手现在看到都扔了

网友:
直接1v5a烧鸡,如果没有大断就说明没短路

网友:
我是来学习高手怎么搞的

网友:
用毫欧表就可以量了

网友:
用289C万用表

网友A:
看看供电管是否击穿了  没有击穿基本是不可能短路的  要是显存短路基本就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供电管是否击穿了  没有击穿基本是不可能短路的  要是显存短路基本就凉凉了

原来如此 谢谢

网友:
核心阻值几乎为0,测电感电容,短路测mos管,然后烧机

网友:
反正我的表能测出来,短路就是0,没短的就是1

网友:
你直接把电感断开,看看是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就行了,后端短路基本都是核心短路,小概率电容短路。

网友:
把这个卡寄过来给我

网友:
上管输入阻止正常一般核心没有烧。

网友:
不测,都是猜的。

网友:
经验,有一张核心短路的卡,测过,知道自己的万用表这时候什么状态,再测好卡虽然都是接近0,但是会大一点,当然表要4位半靠谱点的,要是50块钱表那就算了。

网友:
最直观的方法还是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