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想看下主板电流,推荐两种便宜的方案。

楼主(2025-11-09):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随便一台游戏本,就超过200 W了,而我的可调电源依旧是5A 的。于是开始寻找新的方案。
一个图片,简单明了。一个即插即用,一个需要破线串联。

注意电源一定要用原装电源,原装电源有过流,过压,短路等保护电路。
下一个贴子,会和大家分析,笔记本电脑不认独立显卡的几个原因(供电,时钟,ec ,桥)。

网友:
有相应配件等用来测试方便很多

网友A:
表也没多少钱啊  两三百块钱 不过我的也是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也没多少钱啊  两三百块钱 不过我的也是5A

230W 的原装二手电源加电源表,不到100 块钱,这样不更合算吗?

网友B:
现在可调都是20a的了,睿登的性价比高

网友:
即插即用的省事一些

网友:
笔记本厂商的功率是越做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调都是20a的了,睿登的性价比高

哪款电源?

网友:
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
我之前5a,然后换成10a,发现还是不够,一步到位换50a的了,中兴2400,性价比高
缺点就是二手改装的,风险大

网友C:
开关电源了解下。65快 24v 25a  自带可调电阻的可以微调±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了解下。65快 24v 25a  自带可调电阻的可以微调±8v

笔记本的电源,和你说的开关电源实际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专用笔记本电源保护电路做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电源,和你说的开关电源实际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专用笔记本电源保护电路做的更好。

便宜啊。

网友:
即插即用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可调都是20a的了,睿登的性价比高

老板用的是睿登哪个表头和电源?

网友:
博主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用的是睿登哪个表头和电源?

睿登的5020和电动车600w充电器组装的,成本不到200.

网友:
一搬5a的电源够我们用了,Dell和hp的有时候不太好整

网友:
我的是30v10A,目前还够用。还有个30V 5A的,基本上用的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