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25-11-09):
蓝牙耳机,一只损坏,一只可用,重置后由于无法找到另一只耳机,一只在白灯闪烁状态,有可以解决此问题大神,可以酬谢。耳机是final ag tws09r
我来回答
蓝牙耳机
蓝牙
问题

网友A:
修好另外一个
u1569116
另一个主控短路了,有没有其他方法?主要是里面的语音提示想保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另外一个
另一个主控短路了,有没有其他方法?主要是里面的语音提示想保留

网友:
拆开一个耳机让我们看一下结构

网友(2026-01-09):
好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