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BCLK会影响出CPU核心电压吗?

楼主(2025-11-09):
Y7000P2021开机不亮,粗查没有出+VCCIN,其他电压正常,查cpu没有时钟CPU_BCLKP/CPU_BCLKN,其他2路时钟CPU_PCIBCLKN/CPU_PCIBCLKP和CPU_NSSC_CLKP/CPU_NSSC_CLKN电压都有0.5左右。反映之前网卡不识别,CPU供电芯片查了基本正常,可以直接换桥了吗?

----------------------------------补充:开机0.8A左右,没有VCCIN,其他电压都有。平台复位,cup复位,CPU的PG都正常。后续换桥后跑码正常不亮,风扇狂转掉电,重刷2个BIOS后亮机。

网友:
11代+HM570??楼主换桥好了吗?

网友:
版号NM-D711,点位上CPU供电部分对不上,实际参考NM-D741。

网友:
intel的换桥要刷ME(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