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的第一块主板

楼主(2025-11-09):
闲鱼买的不能点亮的华擎ab350m pro4主板,到手组装上能触发,不能点亮,开机过十几秒会自动重启,关机后先用ch341a线刷了BIOS,在通电可以点亮,出现内存不能双通道,插单根内存能点亮,多根内存不能点亮,后根据网上的教程,先插2,4槽单根开机,再插第二根,能进系统,可是进系统内存是在单通道运行,内存条厂家信息不能显示,不能跑在2400频率,对照点位图检查内存供电,供电都有,关机后万用表量内存槽阻值,最后发现内存3.3V供电线路有一个0欧姆电阻断路了,用电烙铁把0欧姆电阻取下,点了1坨锡短接,上电后正常进入系统,4条内存正常识别,频率也正常,淘宝买了0欧姆电阻,今天换上了,维修结束

网友:
感谢分享,收下了,谢谢。

网友(2025-12-18):
楼主心细,处置妥当,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