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90S 版号NM-C181 暗屏!!

楼主(2025-11-09):
T490S  版号NM-C181 暗屏!!进系统正常,外接正常.
屏供电:3.3V
开启:3.3
PWM:3.3
LID:3.3
LED供电:待机的时候是9V, 触发后是13V. ,没装电池..供电是B+给的.
EDP-HDP: 3.3

已知的参数都正确吧. 就是背光不亮. 换过屏. 屏线量过正常..  上图.请各位师傅分析分析,还有什么影响背光的.

网友:
这个没有码片的I2C吗?没有码片I2C的怎么设定屏幕参数?

网友:
直接换屏线

网友:
查背光电路

网友:
唯独没换个屏线

网友:
这个属于疑难杂症了,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没有考虑过母座问题吗

网友A:
只要满足背光供电,背光开始,亮度调节,这几个条件,背光就能亮。你不会是量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满足背光供电,背光开始,亮度调节,这几个条件,背光就能亮。你不会是量错了?

不是量错了. 错是不会错的.. 只是问题没想象那么简单.. 一个大前提没说...  原故障是 有显示,无背光... 发现屏供电正常,LED供电正常. EN和PWM. 0V...   EN跑EC了. PWM跑APU了...  想着简单的上拉个3V完事.... 结果拉了3V... 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量错了. 错是不会错的.. 只是问题没想象那么简单.. 一个大前提没说...  原故障是 有显示,无背光... 发现屏供电正常,LED供电正常. EN和PWM. 0V...   EN跑EC了. PWM跑APU了...  想着简单的上拉个3V完事.... 结果拉了3V... 还是不亮...

这个不断开前级,就强拉有的时候是不行的,因为前级会拉低电压。强拉要断开前级以免前级又拉低电压。

网友:
屏接口就那几个脚,测一下就知道了,还有一测一下保险,有电压不一定过电流,保险不良也会暗屏

网友:
接口正常就是干CPU,

网友:
不会是盒盖传感器坏啦

网友:
t490多个机器12v屏幕供电短路,总是这个排线边上短路烧坏

网友:
修过,桥信号对地短路。拉低开启背光信号。解决办法是断开該信号

网友:
没有片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