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没有eDP_I2C_CLK/DATA总线的屏幕接口怎么识别设定屏幕分辨率,大小,刷新率

楼主(2025-11-09):
没有eDP_I2C_CLK/DATA总线的屏幕接口怎么识别设定屏幕分辨率,大小,刷新率

网友:
图1有个ADDS_CODE到CPU,用这个高低电平设置吗?那软件里应该有电平对应的设置表,图纸里没标注

网友A:
20/21脚aux信号和cpu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1脚aux信号和cpu通讯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