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70显卡烧第一相MOS管

楼主(2025-11-09):
供电是主控81174发出PWM给81162,然后分成两路PWMA和PWMB给81061,由81061控制两路MOS
PWMA这路正常,PWMB这路不发出波形。
更换了81162和81061也不行。通电后会滋滋响,不马上断电MOS管就会炸。不知到是电感还是MOS管发出的声音
外围电路红圈标记的我都查了没问题

网友A:
就没人遇到过吗?电感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没人遇到过吗?电感也换了

已经修好,不用回了

网友:
小心这个卡,这个位置容易直接烧穿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