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 14 IAH5R 板号NM-E822求助

楼主(2025-11-10):
1、机器故障是时开时不开,能开机的时候充电、各路电压都正常。
2、不开机时,充电会断开,充电灯熄灭,使用电池供电测量发现不出CPU供电。
3、移除电池单独用充电器发现机器没有触发反应且过几秒待机电压归零。
4、有修过的师傅看下这个机器单适配器模式是不是就是不开机的,是否必须要有电池。
5、同行接机描述客户在关机更新时强制关机后机器出现目前的故障,BIOS已刷原厂,故障依旧。

网友A:
这个板有点位图,可以找借鉴图参考维修,新款板都需要接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有点位图,可以找借鉴图参考维修,新款板都需要接电池才能开机

好,我按着正常时序流程修起。

网友A:
这个板适配器检测信号是走的EC_SMB_CK1  EC_SMB_DA1总线与EC进行通讯的,
所以,没有有效检测到电池,就会不开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适配器检测信号是走的EC_SMB_CK1  EC_SMB_DA1总线与EC进行通讯的,
所以,没有有效检测到电池,就 ...

我找到问题了,待机的1.8V有问题,电感上只有0.5V且前端无波形,电感阻值正常,怀疑这个芯片不良,我订货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问题了,待机的1.8V有问题,电感上只有0.5V且前端无波形,电感阻值正常,怀疑这个芯片不良,我订货 ...

找到明显损坏异常的地方离修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找个图,这种CPU问题多

网友:
顺便量一下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期待楼主来报好消息

网友C:
楼主修好了验证下开机和电池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适配器检测信号是走的EC_SMB_CK1  EC_SMB_DA1总线与EC进行通讯的,
所以,没有有效检测到电池,就会不开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1.8V有2个VID到P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验证下开机和电池有没有关系

总结不了了,换了1.8V故障依旧,红外看了一眼,CPU桥模块的一个脚发热,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明显损坏异常的地方离修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凉凉,我换了个供电上去,一个情况,示波器看了下,比没换之前确实是有不一样,至少它有一瞬间能到1.8V了,电感后面也一瞬间有波形了,但是被拉低,我就插着电用红外看了一眼,CPU的桥模块一个角发热,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