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不加点通病

楼主(2025-11-10):
DELL 16PLUS 7620版号好像213221-1   还有   DELL外星人M15 R6版号LA-K455P(DELL  G5同样主板)。BIOS芯片型号25Q256JV或者25R256JV.  机器故障  开机无显示,风扇狂转,经过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CPU和显卡温度已起,感觉程序问题,巡维网下载原厂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写,然后就 不开机了,想着再把原机备份刷回去,TND竟然也不开机了,最要命的是上面2台机器同样故障,刷完BIOS程序后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不开机了,各位大神救命啊,指导一下                                                                                                    备注  BIOS程序刷了很多,迅维网能下载的全都试过,                                                                                                    不开机。。。。。。。。。。。。

网友:
不好意思乱码了,重发

网友:
3个bios同时坏 ,是不是你操作有问题

网友:
注意下BIOS芯片的品牌,或者编程是否支持芯片读写。

网友:
刷写提示什么

网友:
我这戴尔的也遇到同样情况其中一台型号与你的一样,编程器是809H.

网友:
是不是1.8V的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25R256JV是3.3V供电。BIOS芯片肯定更换过好多个同型号,程序。。。芯片都更换过很多个,原来开机结果刷个BIOS全都不开机了,原装电池原装电源,拆开测,全部装好测,一样不开机

网友:
读取  擦除 编程  校验  全部正常,没有报错。编程器型号SMARTPRO X8 -PLUS

网友:
DELL 16PLUS 7620     —— DELL外星人M15 R6      ——  DELL  G5          提醒同行们,刷BIOS请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