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通病

楼主(2025-11-10):
DELL 16PLUS 7620版号好像213221-1   还有   DELL外星人M15 R6版号LA-K455P(DELL  G5同样主板)。BIOS芯片型号25Q256JV或者25R256JV.   机器故障  开机无显示,风扇狂转,经过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CPU和显卡温度已起,感觉程序问题,巡维网下载原厂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写,然后就 不开机了,想着再把原机备份刷回去,TND竟然也不开机了,最要命的是上面2台机器同样故障,刷完BIOS程序后  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不开机了,各位大神救命啊,指导一下                    备注  BIOS程序刷了很多,迅维网能下载的全都试过,不开机。。。。。。。。。。。。

网友:
还是真的怪问题啊

网友:
我的NUC8也是,电压都有了,就是不显示,开机电流能到600多mA,然后会掉到300mA,能到600mA应该是过了CPU了吧?难道是桥有问题?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因为不插内存都不开机,待机电流都不动。

网友:
会不会是编程器的事,没读到正确的芯片型号,我瞎猜的,问一下用的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25R256JV是3.3V供电。BIOS芯片肯定更换过好多个同型号,程序。。。芯片都更换过很多个,原来开机结果刷个BIOS全都不开机了,原装电池原装电源,拆开测,全部装好测,一样不开机

网友:
DELL 16PLUS 7620     —— DELL外星人M15 R6      ——  DELL  G5          提醒同行们,刷BIOS请慎重。。。。。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