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27b1h开机有时候闪有时候雾蒙蒙的,这样究竟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发表于

楼主:
雾蒙蒙的不清晰,找淘宝卖逻辑板说我屏幕坏,没摔没咋的,客户说的
App
驱动
屏幕

网友:
审核通过
一个比较少见的小影霸1080bios锁驱动版本
那个大神修过不跑马指导一下
三色M3293A M2271W-VDA3
MateBookXPro典藏版,
老司机们,bga焊盘连锡是什么原因?
求助SM2259XTGAB开卡软
适配器中间针模拟器r6再度来袭+
武汉高薪招聘显卡维修师傅
遇到缺件主板华擎z390 itx帮忙看看
switch不开机更换u2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