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魔改BIOS上E3 V5 V6

楼主(2025-11-11):
1主板bios先更新到官网版本1205,3805版本或更高,cpu-z或鲁大师等都能看版本。版本太低没有me operation mode,则不能软刷。

2主板要可以顺利进系统,解压发你的魔改,(bios fpt )这个文件夹放桌面即可。

3开机按del进BIOS,在高级(advanced)——pch-fw configuration——me operation mode下选择temporary disabled,电脑会自动重启。

4等待自动进入windows系统后,打开bios fpt文件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FLASH,出现命令行窗口自动刷,大概3分钟,出现
绿色fpt operation successful就刷好了,现在bios和me主体刷好了。

5重启电脑,开机要风扇自动重启两次,就进入自检了,可以按f1或者del进BIOS设置启动项
和你需要设置的项目,f10保存退出。进系统。

注意:第3步是一次性设置,和第4步要连续做,出现中断就重新做。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吗,谁回个话

网友(2026-01-09):
刚好有块主板,直接下载试试看,省事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6-04-22):
我先质疑一下楼主,你自己有这个主板吗?用这个方法刷过吗?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华硕H110M-K这个主板,升级为3805版本的bios,bios界面有PCH configuration,但它里面没有ME operation mode。那你是怎么将其设为temporary disabled的呢?这是其一。
其二,操作步骤里根本就做解锁BIOS写保护这一步,怎么可能刷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