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教育电脑一体机HO-587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11-11):
本人刚接触主板维修,接近小白,懂一点电路知识,但是分析不好电路,毕竟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和学习,纯属爱好,属于瞎修,发表的内容仅供参考。
2025年11月6日,修一台鸿合教育电脑一体机HO--5879
电脑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插电绿色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接下来开始维修,由于通电后指示灯立刻就灭,初步怀疑有短路地方,收到机器以后没敢立刻通电,先拆机,测参数。
肉眼观察主板正面和背面,貌似也没有什么烧糊的地方,有点担心,上放大镜继续观察,也没有发现异常,没办法了,老老实实查供电电路吧。
花了一点时间找原理图点位图,发现啥啥都没有,真麻烦。算了,自己看主板的电感布局和芯片型号,一点一点猜吧。
5V待机电压和二极体值,不是很准的万用表,仅供参考,感觉没问题。
3.3V待机电压和二极体值,不是很准的万用表,仅供参考,感觉没问题。
1.2V内存条供电电压和二极体值,不是很准的万用表,仅供参考,感觉偏低,貌似也没问题,有点拿不准了。
1.0V南桥供电电压和二极体值,不是很准的万用表,仅供参考,貌似没问题。
到此总结一下,除了内存供电,感觉都没问题,没思路了。既然参数没问题,反正板子也是坏的,司马当活马医,上电测电压。
结果一插电,绿色电源指示灯正常点亮,按下开机键,正常开机了。
难道捡漏了?我感觉不可能,关机断电,再开机,果然不开机了。看了下不开机的待机电流,只有9毫安,明显不对。
别气馁,继续,不开机状态测电源输入19V,正常,保险前后19V,正常,公共点也就是正常了。
测待机电压5V和3.3V,不正常了,没有输出。这一定是待机芯片及周边电路出问题了,能开机时候有输出,不开机就没有。
从鑫智造图纸软件里查了一下51285B待机芯片的原理图,检查VIN输入19V正常、使能端EN1和EN2正常、5VPCU和3VPCU正常,只有SW1和SW2输出异常,正好是待机电压5V和3.3V,以此判断要么是待机芯片坏,要么是待机电压5V和3.3V外围电路坏。
保险起见,准备把芯片和MOS管都换掉试一试,淘宝买了51285B、AON6414A和AON6354,等了3天,2025年11月11日,热风枪搞起来,焊接技术一般,能用就行。
插电,查看待机电流,31毫安,感觉有戏(着急测试,理论应该先测下二极体值)。
按开机键,开机,电流刷刷地往上涨,感觉开机了。
插显示器,果然开机了。防止误判,开机十几次都正常,没有出现插电就断电的现象,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状态测电源输入19V,正常,保险前后19V,正常,公共点也就是正常了            不够严谨

感谢指导,受教了。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多谢了!!!!

网友:
领教了,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过程,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厉害!这过程很详细

网友A:
不开机状态测电源输入19V,正常,保险前后19V,正常,公共点也就是正常了            不够严谨

感谢指导,受教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