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低通滤波器

楼主(2025-11-11):
低通滤波器:滤除频率在截止频率以上的信号,让频率低于截止频率的信号通过。何为截止频率?

截止频率:保持输入信号的幅值不变,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使输出信号降至输入信号幅值的0.707倍,此时的频率即为截止频率。有公式fc=1/(2πRC)

例如低通滤波器中电阻R1=159.155Ω,电容C1=1uF,则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c为:
fc=1/(2πRC)=1/(2*3.14*159.155*0.000001)≈1kHz
下面用电路仿真验证:
(图一)
(图二)
图一中,V1为峰值1V,频率1kHz信号源,示波器XSC1接信号输出端,该电路输出波形如图二:
T1时间轴所在位置为输出波形的最低点,电压为-707.066mV,T2时间轴所在位置为输出波形的最高点,电压为707.066mV,正好是输入信号电压的0.707倍,T2-T1为500us(半个周期,一个周期1ms),频率也正好是1kHz。至此,公式得已验证。

网友:
温故而知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