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337开机有'当'声,屏不显示。

楼主(2025-11-11):
一台A2337,版号920-02016.开机有当的一声,但无显示。
看下图。

DP800后级对地无穷大,不知道这里阻值对不对。手上有正在修的,麻烦帮忙测试一下。
另外发现。这个机器不接电池,TYPC不升压。要接上电池TYPC才升压。

网友A:
有个屏幕背光芯片  驱动lcd的  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屏幕背光芯片  驱动lcd的  检查下

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阻值不对,接了屏居然无穷大

网友C:
我修的这个机子不要电池一样可以开机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这个机子不要电池一样可以开机显示。

你用的原装电源吗,我用的联想的电源,不接电池不开机

网友D:
这款机器屏幕坏的最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屏幕坏的最多。

是的,应该是屏幕坏了.苹果AIR的屏幕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屏幕坏的最多。

还有我发现我这个机器,只有开机当的一声,但键盘大小写无反应。

网友F:
I3 小CPU的吧  通病是AUX阻值偏低 CP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应该是屏幕坏了.苹果AIR的屏幕容易坏

还有我发现这个机器开机有当的一声,但键盘大小写键无反应

网友:
背光没亮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阻值不对,接了屏居然无穷大

阻抗确实异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原装电源吗,我用的联想的电源,不接电池不开机

可调电源接TYPE-C PD转接器转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I3 小CPU的吧  通病是AUX阻值偏低 CPU挂

CPU是M1的,不是Intel

网友G:
背光不亮屏幕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原装电源吗,我用的联想的电源,不接电池不开机

可能功率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原装电源吗,我用的联想的电源,不接电池不开机

功率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背光不亮屏幕坏了吧

这个机器很奇怪,开机有当的一声,但键盘大小写键无反应。都不确定是哪里问题,又没有屏来试试

网友:
淘宝买的87W电源,功率应该是够的。今天又试了下,还是一样,不接电池,不升压,不开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阻值不对,接了屏居然无穷大

理论上 接上屏幕阻值应该变小啊,太奇怪了

就是,现在我就很困惑这点,怀疑屏坏的。但现在卡机只有当的一声,键盘大小写又无反应。一直开机也听不到进系统的声音。不晓得主板是不是也坏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 接上屏幕阻值应该变小啊,太奇怪了

就是,现在我就很困惑这点,怀疑屏坏的。但现在卡机只有当的一声,键盘大小写又无反应。一直开机也听不到进系统的声音。不晓得主板是不是也坏的

网友:
屏不显示或者背光不亮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最后有没有修好呢?

没,我给客人报换屏的价格,客人没修,拿走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有没有修好呢?

没,我给客人报换屏的价格,客人没修,拿走了

网友:
或许换个屏可能就好了 现在有些手机屏坏也开不起来

网友:
C口转高清的设备接外接看一下

网友:
不光苹果的不接电池不升压,好多其它品牌的也是了

网友:
要有测试屏就方便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