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e RTX2060 有个芯片烧了

楼主(2025-11-11):
GeFore RTX2060 有个芯片烧了
谁手里在修这个卡,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一个小八脚芯片,谢谢

网友:
这是MOS?看看铜箔是不是三端的。

网友A:
一个双N沟道MOS,可以拆掉不用直接短接D-S,控制12V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双N沟道MOS,可以拆掉不用直接短接D-S,控制12V的。具体型号忘记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