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后壳不上镙丝不过隔离不触发(自己留贴记录一下)

楼主(2025-11-11):
清完灰,没上D壳.想先开机看看,结果整开天不开机,后面才发现要上锣丝,

网友A:
小板有个光感,直接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板有个光感,直接扣了,

嗯,我知道,我刚开始只盖上去,也不触发,只有锁上那个锣丝才能触发

网友:
测试的时候我是用个黑胶布粘着就行

网友:
多谢分享,就是点滴决定维修保养能否顺畅

网友:
原来是遮住光感就行,看来现在又有新的机关了

网友C:
这设计.早就有了..还有在内存盖子下面做个开关的..修过一次.给短接了..偶尔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设计.早就有了..还有在内存盖子下面做个开关的..修过一次.给短接了..偶尔不开机.

那个位置不上锣丝也不开机,我测机的时候有把后壳给盖上了,压紧了,就是没上锣丝,

网友:
还有必须用原装充电器才开机

网友:
有个光感吧,保护用的

网友:
又学会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知道,我刚开始只盖上去,也不触发,只有锁上那个锣丝才能触发

请问哪个螺丝?

网友:
光感那位置的锣丝,有一个图有上锣丝的那位置

网友:
这个光感我遇见过坏的,接上小板不开机,后来直接拔掉了

网友:
光感  需要插一下电源  被坑过

网友:
这个是光感感应,只要遮住它就可以

网友:
后盖原因,跟螺丝没关

网友D:
拔掉排线或者遮住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拔掉排线或者遮住就行了

光感在哪里??那个位置?

右侧小板,用黑色海绵围起来那个就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两年前就知道了,小板上有个环境光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感在哪里??那个位置?

右侧小板,用黑色海绵围起来那个就是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下次碰见这机器有数了

网友F:
我都是装好了插电源开机,华硕的笔记本有些拔了电池以后需要插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装好了插电源开机,华硕的笔记本有些拔了电池以后需要插电源才能开机

我也装好后壳有盖上去,压上去了,就是没锁上锣丝也不触发

网友:
把光感用东西遮一下也可吧,我这样做过

网友:
有次我也那样 清灰吓出一身汗

网友:
第一时间来论坛搜案例也是个好习惯,少走点儿弯路

网友:
这小机关也太多了吧,会造成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