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笔记本不升压,不充电

楼主(2025-11-11):
这个笔记本图纸 5v不升压, typec芯片用的是TPS65992DA  这找不到这个芯片的相关电路 ,有修过的大佬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2个参考图TPS65992DAD+24C256
TPS65992SAE+M24256

网友:
测量无短路换芯片试

网友:
电上全了没,PCH缺电也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参考图TPS65992DAD+24C256
TPS65992SAE+M24256

谢谢大师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换了再说

网友:
和TPS65994一样,PP5V引脚不能焊,要不以后还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