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G3080主板卡纸 求老师指导如何维修

楼主(2025-11-12):
佳能mg3080打印机主板卡纸 有没有老师傅指导一下是哪里坏了 应该怎么修

网友A:
主板也就十几块最多30 没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也就十几块最多30 没必要修

因为有两块主板  几乎一样的问题  所以闲来无事想研究研究  纯属个人爱好  就想捣鼓一下
我看师傅是专玩佳能的  想必一定知道主板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该如何去修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墨盒不识别是何原因  墨盒也没坏喷头也没堵  就是不识别 装上后拐带的彩盒也闪烁  搞的两个墨盒灯故障灯一起闪5次

网友B:
值得学可,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可,理论联系实际。

该如何检修  求告知

网友A:
你想修就找好使主板对比测量一下就行了
确定是主板卡纸?那就重点测电机 传感器的接口附近电阻电容啥的对比测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修就找好使主板对比测量一下就行了
确定是主板卡纸?那就重点测电机 传感器的接口附近电阻电容啥的对比测量一下

确定卡纸  因为我试了换块板子就一切正常了
现在两块板子  一块开机自检时进纸能有五六公分吧 然后就不动了就闪三下故障灯
另一块  开机自检时  进纸一半的时候就打滑 就像出不来纸一样  而且反复进出 然后卡纸 起初我以为出纸轮不好  也换了问题依旧  后来换了一块好主板问题解决
当初一点没想到会是主板的问题  折腾了两天  最后换个主板好了  我去这给我郁闷的
所以我想研究研究  到底主板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卡纸  因为我试了换块板子就一切正常了
现在两块板子  一块开机自检时进纸能有五六公分吧 然后就不动了就闪三下故障灯
另一块  开机自检时  进纸一半的时候就打滑 就像出不来纸一样  而且反复进出 然后卡纸 起初我以为出纸轮不好  也换了问题依旧  后来换了一块好主板问题解决
当初一点没想到会是主板的问题  折腾了两天  最后换个主板好了  我去这给我郁闷的
所以我想研究研究  到底主板是哪出问题了

现在好主板没有了  已经装机客户取走了
所以我这也没有对比的板子了
我是想着把这两块板子修修  留着备用  以后万一在遇到这种情况能换板试机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据说是电阻

网友:
已修好 没有换配件

网友:
已修好 没有换件 感谢老师友情提示

网友(2025-12-21):
没有维修价值 真想修可以考虑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