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mini m1不开机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5-11-12):
M1处理器mac  mini
故障原因:220V电异常,导致机器损坏不开机。
维修记录:
1 拆机测量12V供电正常,此机型在有12V输入的时候,扣掉CMOS电池就可以自动开机,但是这个不开,主板故障;
2 电源接12V供电,电流0.2,主板有漏电
3 用手触摸查找,发现有一个芯片发热异常,拆掉更换之,
4 故障修复。ok,收钱。
发帖时主板已安装,有一样的料板,拍图示之:
1脚在镊子点的位置

网友:
简单维修一例

网友:
王哥 下次配点拆机图片和修好后的亮机图片

网友:
楼主厉害!主要是手的灵敏度还在

网友(2025-12-25):
这个芯片主要是什么供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