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7420 关于休眠

楼主(2025-11-12):
各位朋友有一台dell Latitude 7420
更换完键盘后开盖就开机和合盖休眠的功能没有了,不知是那个霍尔负责这部分分功能?
DELL
更换
功能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磁铁掉了

网友:
二楼的想法很新奇

网友:
后盖跟休眠没关系吧,看看休眠开关,是不是排线没插好

网友:
休眠开关排线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换的键盘问题。原键盘是不带背光的新的键盘也是不带背光的,
但新的键盘是铁基板而原装的应该是铝的。在屏幕的背后A壳对着键盘 ? " shift 键的位置
有霍尔传感器磁力线喘不过铁基板所以出现了上述问题。
负责这个的霍尔在图纸是UZ6
谢谢各位老师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