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24b1h驱动板无缝代换27b1h

楼主(2025-11-13):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aoc27b1h显示器,故障现象待机电流40ma,按电源键不开机,拆开后简单测量了一下驱动板电压正常,从坛子里下了一个固件,刷固件时提示出错,难道eprom坏了?别的驱动板上拆了一个,刷新成功,装上还是不开机,故障依旧,马云家找了找有卖家说板子不通用,找了一家,含运费30块,想着不贵,算了不修了,买一个得了,商场关门下班,明天再买吧。晚上回家吃完饭想着这个显示器,突然想起来前一阵子有伙计的一个24b1h屏摔碎了拿到我这里来了,能开机,想着明天拆开看一下驱动板一样不,这样省着买了。第二天拆开后除了板号一模一样,想着他们说不通用那我就试试,27寸的生产日期是20191007,24寸的生产日期是20171115,差了将近两年,固件都没换竟然能通用,分辨率也正常1920*1080,只是系统里认出的27寸显示器是24b1h而不是27b1h。拆开来就顺便吧固件读下来了。就这样吧,装机完活。别的品牌没试过,这次成功下次要有同样的情况也可以试试,万一能行了呢。

AOC 24B1H 715G9284-M0E-B00-004K 25L4026 .BIN

24b1h固件

网友:
程序备份一下留着 备用

网友:
厉害!赞!

其实很多驱动板都可以代换的,不管是通用驱动板还是品牌机或不同品牌之间的。
最关键是考虑:
第一:安装位置。
第二:分辨率要一样 。比如发帖这个是1920X1080的.
第三:位数要一样。比如发帖这个是双8位的LVDS.
第四:和尺寸没有绝对的关系,只有相对的关系。比如尺寸不一样,分表率和位数都可能不一样而导致不能代换的。
第五:再比如一块通用电视机主板可能可以代替24寸到65寸的电视机主板,就是这个道理。主要要对应电视机屏的分辨率和位数这个基本条件的。
供参考!第六:另外代换要考虑按键的使用功能,有的可能要改按键板之类的都是要考虑的因数。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