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奔图6606打印有黑边,除了外壳几乎全换过修过,还是不行

楼主(2025-11-13):
奔图M6606打印机,打印右边有黑边,换全新硒鼓,用几天又这样,可这台打印机的旧鼓换到别的打印机上,就一直正常。黑边这故障不是总有,说不上啥时候自己就没了,又说不定啥时候,这毛病就出现了。
换过定影,硒鼓,清理过高压板的弹簧触电,清理过激光器,可毛病还是一样,

6606和6506激光器,高压板通不通用??手里有个破的6506打印机,

网友A:
没人遇到过这个毛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人遇到过这个毛病吗???

先更换硒鼓到好使机器上测试 也就是互换配件测试

网友:
这个很大概率鼓 ,定影 ,充电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更换硒鼓到好使机器上测试 也就是互换配件测试

这个机器的硒鼓,换的别的打印机上,打几张后就正常了,拿得全新硒鼓,装到这台有故障的打印机上,开始几张正常,打着打着就黑边越来越重

网友:
哈哈 这不就是禁止组件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从图片上看,是有规律的。好像又与鼓、显影有关。那就从驱动方面检查。拆卸驱动部件看看。

网友:
换充电锟吧。

网友:
不知道哪里故障了,不修了

网友:
本人遇见两台类似情况,联系奔图工程师无解。所有配件换完都不行,激光器主板电源板换了不下十套,售后定的全新配件换上也不行,最终一台换了机器架子好了,另一台仔细研究,是于硒鼓接触的转印下面脏了,处理不好的话换后面整套架子,完美解决

网友:
奔图6202,6509,6506等这系列机器的激光器一二三代全通用,最新一代的激光器贵还故障率高,我都是换方方正正的长方体那一代便宜还不出问题,换完开机要设置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