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79 LA-F611P不充电到不开机

楼主(2025-11-13):
原机是电池坏了,单电池不能开机,插电要开机等一两分钟才能正常启动显示,启动后使用正常。订购电池回来装上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不过第一次开机也需要等待时间才能开机,能开机重启或关机再开机就不需要等待时间显示。开机进系统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池电量越充越少,换过电池也是一样。这样开机了大半天后关机后再插电源就闻到电路板有糊味,检查发现是PU01烧了,论坛上有网友说拆除PU01后也能开机,但是拆除了也不能开机了,查了按另一位论坛网友的PU01的5脚3.3V改接+3VLP后也是不能开机,装电池或插电+3VLP都没有电压的,充电芯片是95522H。请教大家是不是这款主板不能这样改,一定要安装PU01才能开机呢?

补充内容 (2025-11-17 15:41):
昨天检查发现是PUS02(TC7SH08FU)的3、5脚短路了,把PU01和PUS02订回来今天换了后可以开机了,但是还是不能充电,充电指示灯是亮白色灯,开了半个小时见没冲进电就关机了,谁知重新插电时PU01冒烟了,检查PU01和PUS02又坏了。另外发现冷机开机要开机好几次才能正常开机显示,还有一个就是关机后拔掉适配器220V电源后电源头的蓝色指示灯还会亮,电池的电会输出到电源插头造成电源头蓝色指示灯,主板上的电源灯也会常亮。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会屡烧PU01和PUS02,断电后电源指示灯会亮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大哥,你按正常的思路修嘛。不开机的描述不精准。不开机有多种表现。如按开机键以后,不解发;首先需要查开关键有没有3.3V电压,如果有就去EC,如果没有就要查待电压,待机电压没有,就要查公共点电压,然后查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PU01(RT9069-33GB),但是5脚还是没有3v输出,手摸温度也较高,1脚19.5v,4脚2.5v,5脚对地阻值17k。

后极有短路,接个3V以下烧以下

网友:
前天一台G3不充电着急要,修了一小时没修好还他了

网友A:
换了PU01(RT9069-33GB),但是5脚还是没有3v输出,手摸温度也较高,1脚19.5v,4脚2.5v,5脚对地阻值17k。

后极有短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B:
666dcin直接接3v线性?20v和3v短接那个天才教你的,这样搞包烧的,去买芯片吧,顺便看是不是烧了一片

网友:
这机器两款充电芯片 反正修起来是真变态

网友:
这个不装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dcin直接接3v线性?20v和3v短接那个天才教你的,这样搞包烧的,去买芯片吧,顺便看是不是烧了一片{:4_13 ...

不是20V和3V短接,是把PU01的5脚+3.3V_ADP_DCIN和PU301的16、17脚+VLP连接,看的是这位网友的分享: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898-1-1.html

那你就没搞懂问题,3v线性要有公共点以后才能出来,如果没公共点你短接也没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dcin直接接3v线性?20v和3v短接那个天才教你的,这样搞包烧的,去买芯片吧,顺便看是不是烧了一片{:4_13 ...

不是20V和3V短接,是把PU01的5脚+3.3V_ADP_DCIN和PU301的16、17脚的+3VLP短接,看的是这伟论坛朋友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898-1-1.html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898-1-1.html
之前短接是按这个帖子朋友的操作,现在已经拆开短接了,也更换了PU01(RT9069-33GB),但是5脚还是没有3V输出,1脚19.5V,4脚2.5V,5脚只有0.6V手摸温度也比较高,对地阻值有17KΩ左右,不会是主板漏电吧?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用二极管档量,阻值一般300多,低了就是有短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dcin直接接3v线性?20v和3v短接那个天才教你的,这样搞包烧的,去买芯片吧,顺便看是不是烧了一片{:4_13 ...

按这位网友的

网友C:
完蛋了,19V传入3.3V里了Cpu嘎了

网友:
后级短路就有点难哦

网友:
必须要装,是一个线性3.3v转换,不装不开机

网友:
太久没逛了 现在笔记本维修水平这么水吗 供电芯片拆了可以开机你还真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蛋了,19V传入3.3V里了Cpu嘎了

就是 这19v挂上面 还敢拆芯片开机 一烧一大片 现在论坛修友的水平这么拉了吗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 没有的话 就修充电芯片这块和看下电源接口下管有没有击穿 要拆下来测 这种故障都是捡钱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20V和3V短接,是把PU01的5脚+3.3V_ADP_DCIN和PU301的16、17脚+VLP连接,看的是这位网友的分享:https ...

那你就没搞懂问题,3v线性要有公共点以后才能出来,如果没公共点你短接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898-1-1.html
之前短接是按这个帖子朋友的操作,现在已经拆开短接了 ...

用二极管档量,阻值一般300多,低了就是有短路

网友:
一定要PU01

网友:
DC IN是直接从电源接口来的,3VLP要过隔离

网友:
不充电也是PU01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