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暗屏什么原因

楼主(2025-11-13):
屏幕很暗是什么原因, 上面亮背光应该是好的,是不是屏坏了?有没有人遇见过。

网友:
杂牌的很多有这问题,我有试过换背光灯条.但是还是一样,这个好像是背光板坏了

网友:
导光板坏了

网友:
好,我换导光板试试,谢谢

网友A:
导光板没有一样的屏,换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光板没有一样的屏,换不了吧

24英寸的显示器尺寸应该一样吧,厚度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点评):
不一样的,你可以拆几个试试

网友:
背光模组坏了。

网友:
凑合看吧!小厂的用久了就这样

网友B:
导光板有卖的  量好尺寸  价格和灯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光板有卖的  量好尺寸  价格和灯条差不多

好的,应该能买到,很少碰到导光板问题

网友:
背光板应该有问题了吧

网友:
杂牌子质量阴晴不定,全看运气

网友:
背光模组出问题了。

网友:
随便找个24寸的坏的,拆一套过去就是了,基本都一样。

网友:
有的  上下都有灯,这种是上灯坏,有一边灯,是背光板及灯有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杂牌显示器出现的多,背光灯条没问题,是背光模组(就是那个亚克力的玻璃基板可以叫老化吧,导致透光不均匀造成的。),离灯条近的屏幕显示亮度可以或叫过亮,越往灯条远的地方越暗。使图像在亮度分布上十分不均。图像视觉很不好。有同样的坏屏或碎屏。可以拆一个背光模组过来,但实际情况是背光模组千差万别,只要有一点点尺寸不一样,就可能不能用。因为是装液晶易碎。,整体背光部分的一点点安装不合适都会导致无法安装,最好的安装是把液晶部分移到背光好的液晶上。因为液晶的尺寸要统一程度要好的多。仅供参考!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点评):
确实能移液晶更好点,不过坏屏很少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