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33R 显卡电源管理用的MP2888A,22脚电压0.8V,

楼主(2025-11-13):
华硕G533R  显卡电源管理用的MP2888A,22脚电压0.8V,上拉电阻240K,下拉10K,接20V电压,计算是0.8V。和神舟别的电脑都是1.2V。有维修的师傅测量一下,看看多少V

网友:
Input Voltage Sensing
The input power supply voltage is sampled at
VINSEN with a resistor divider (see Figure 8).
The sensed input voltage is used for PWM on
time calculation, VIN_UVLO, VIN_OVP fault
protection, VIN_UV warning and input voltage
monitoring.
In designs, the divided voltage on VINSEN
should not exceed the ADC sampling range
(1.6V) at the maximum input voltage. A 1 -
10nF ceramic capacitor from VINSEN to AGND
is recommended as an input sense filtering
capacitor (CIN) (see Figure 8).
Program the input voltage sensing divider ratio
with register MFR_VIN_SCALE_LOOP (C0h).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atio (KIN) is shown in
Equation (12):
在设计中,VINSEN上的分压在最大输入电压时不应超过ADC采样范围(1.6V)。建议在VINSEN与AGND之间使用1 - 10nF的陶瓷电容作为输入检测滤波电容(CIN)(见图8)。
分压计算不超过1.6的设计范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