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主板有没有暗病??

楼主(2025-11-14):
怎么测试主板有没有暗病??
有没有什么软件分享下? 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测试?

网友A:
能给你测出来就不叫暗病了,测暗病就是堆时间,主板进系统,放那儿开机开一周,24小时不关机。随便开个窗口放在前面,看看会不会蓝屏死机或者重启的现象。没有就没问题,有就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你测出来就不叫暗病了,测暗病就是堆时间,主板进系统,放那儿开机开一周,24小时不关机。随便开个窗口 ...

嗯    没啥太好的办法

网友:
换块正常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暗病修鸡毛,客户觉得时小病,给不了太多费用。实际上是大病,除了维修费时间,测试也需要花很多时间。不值得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