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060台式机 板号17539-1

楼主(2025-11-14):
今天维修一台戴尔3060台式主机 ,板号17539-1 开机触发立马掉电,可以重复上电也是立马掉电,这个情况应该是缺电压导致的。 拆机测试各各电压,发现内存1.2V 2.5V正常 Vccio 正常 vsa 1V正常 CPU电压0V 应该就是CPU电压没有引起的掉电,

CPU供电芯片NCP81220

  2脚EN 1.几V应该正常(掉电太快万用表测的一瞬间) 6脚 VR_READY 也是1.几V的一瞬间 算是正常 7脚VCC 5V正常 8脚PWR_PSYS 5V正常
  9脚 PWR_VCORE_VRMP 12V正常
  3脚  VIDSOUT 0V不正常
  4脚 VIDALERT 0V不正常
  5脚 VIDSCK    0V不正常

就是NCP81220 VID不正常引起的CPU无电压
测试上拉电阻PR4  V_CPU_ST_PLL  0V不正常 阻值380 追查到Q2是一个N管 G级要为高电平才能导通 D级1V正常 G级0.2V不正常 往前走 Q2受Q1控制

  Q2受Q1控制 测量Q1 2脚 5脚 6脚 正常 3脚0.2V不正常 测量R78 R81两个分压电阻也正常 看样子就是Q1搞的鬼 直接拆掉 成功开机!!!
  客户催的急 太匆忙了,没来得及拍亮机图。

网友:
直接拆掉,SLP_S4_N这个信号后期有效时是无法去控制CPU核心电压功率调节,后期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这种小管的,修一台少一台了,现在新板都不会坏,U坏的倒是很多

网友:
拆一个少一个 就是不装个上去会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