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NH50DP 应急办法

楼主(2025-11-14):
一大早很着急的客户,说是赶飞机,电脑就这么巧坏了! 碰到这种客户就很烦不管是不是真的赶飞机赶火箭。
板号:NH50DP 到手触发电流很低,按开机轻微跳变。 拆机发现不出5V待机全板只有3.3V,先排除没有短路的情况,发现DD_ON三秒会掉于是拆除Q46,5V就出来了。但是依旧只有轻微跳变,按时序会出1.8V1.05V实际都没有,PU23的2脚21脚都正常,手上又没有芯片。这时候想让客户放这里修客户不同意坚持要马上拿走。没办法了于是直接拆PU11过来替换PU23,1.8V就有了
。触发电流也正常了,至于PU11没有也好办从C808飞跟线到PL8,PU11 的PG信号PR23 补一个10K电阻
搞定收工
。反正都要飞走了
芯片
电脑
板号
飞机

网友:
可以,理论基础好,

网友:
这样修会造成显卡工作不稳定。

网友:
能临时改好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