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 TYPC不升压的问题救助

楼主(2025-11-14):
APPLE A1707 版号820-00281-A。不升压,无公共点电压。电池没电。
换了四个CD3215还是一样。
现在的问题,SMC到四个CD3215的总线已经有波形。
CD3215到两个BIOS也有波形。
分别通电测试四个CD3215的CC总线也有波形。
四个CD3215的升压管电压如下图,没发现异常。

四只管子分别通电都是一样电压。、
也一个一个测试了CD3215外围电压都OK。
但现在还是一样不升压。
唯一发现有问题的就是下图两个信号对地短路。

图纸来看这个两个信号都是直接进CD3215,并且R3035和R3036都没上料。按理不因该短路的。但我测试料板,这两个信号一样是短路的。因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这个机器已经修了两天了,现在一点头绪都没。难道要换掉两个雷电IC来试试。
补充一点:右边两个TYP通电5V一直循环掉。左边两个接口一个接口5V循环掉,U3100这个IC这一路5V不会循环掉。

网友A:
A1707通病硬盘旁边电容短路吗

网友B:
看来示波器也治不了你的病

网友:
升压芯片换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707通病硬盘旁边电容短路吗

这个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示波器也治不了你的病

搞了两天了。郁闷死了。

网友:
明天再去检查看看

网友C:
你都说这俩个信号对地了,先处理这个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这俩个信号对地了,先处理这个有可能就好了

我有快料板,这两个地方也是短路的、

网友D:
不升压可以先试试DFU

网友E:
SMRET_L不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RET_L不应该是短路的

R3035和R3036没上料。SMRET_L不短路的,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升压可以先试试DFU

不是T2的机型。

网友F:
这个是充电或者开机才升压的把,问题应该是主供电为啥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充电或者开机才升压的把,问题应该是主供电为啥没有电压。

好的,谢谢指点,这个机器确实没主供电

网友G:
5V循环掉?从这里突破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没修好的话+我微信我教你18976804670

网友H:
没有修好,发现USBC_XA_R2D_C_N<1>这个阻值不对,只有几十欧,USBC_XA_R2D_C_P<1>这个300多欧,于是拆掉了雷电接口IC2800,这下两个阻值都无穷大了,但还是一样故障。不晓得是不要把雷电接口IC上回去才行,但手上没有个IC

网友:
另外还发现,U3100和UB400这两个CD3215(没挂在BOIS上)都不出1.1电压。U3200和UB300这两个刮了BIOS的就能出1.1V.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循环掉?从这里突破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没得发现,我翻了论坛帖子,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修好,发现USBC_XA_R2D_C_N<1>这个阻值不对,只有几十欧,USBC_XA_R2D_C_P<1>这个300多欧,于是拆掉了雷电接口IC2800,这下两个阻值都无穷大了,但还是一样故障。不晓得是不要把雷电接口IC上回去才行,但手上没有个IC

雷电拆掉了不影响升压,把u2890这个rom上回去,去看电流哪一个接口的5v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雷电拆掉了不影响升压,把u2890这个rom上回去,去看电流哪一个接口的5v不掉电。

ROM是没拆的。前天换过一次,。一样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雷电拆掉了不影响升压,把u2890这个rom上回去,去看电流哪一个接口的5v不掉电。

除了U3100的三个接口,电流显示器,亮大约3到4秒就黑,然后又亮,5V也是出来一会就掉。U3100这个接口电流显示器一直亮,接口出来的5V一直在,但Q3100第8脚出来的6V却隔大约4秒掉一次,但因为接口出来的5V是没掉的,所以电流显示器是一只亮着的。
Q3100的一脚,四驱动脚电压也是大约三四秒就掉一次。导致后面的复位,时钟信号也掉。四个CD3215到SMC的总线波形也不停掉了又。
但U3100已经换了三个了,还是一样,他发出驱动Q3100的电压不停掉。但U3100的3,3VLDO电压是不掉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除了U3100的三个接口,电流显示器,亮大约3到4秒就黑,然后又亮,5V也是出来一会就掉。U3100这个接口电流显示器一直亮,接口出来的5V一直在,但Q3100第8脚出来的6V却隔大约4秒掉一次,但因为接口出来的5V是没掉的,所以电流显示器是一只亮着的。
Q3100的一脚,四驱动脚电压也是大约三四秒就掉一次。导致后面的复位,时钟信号也掉。四个CD3215到SMC的总线波形也不停掉了又。
但U3100已经换了三个了,还是一样,他发出驱动Q3100的电压不停掉。但U3100的3,3VLDO电压是不掉的。

测量一下3100的1.1LDO出来没有,或者把3100拆掉打一下底脚的值除了地点不打,其他都打一下,应该就能找到问题了,或者你手上有料板的话把3100周围的几个电阻全换掉,应该就好了,不用怀疑其他的地方,问题就在3100这一小块,我修几千台苹果了,没有修不好的不升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测量一下3100的1.1LDO出来没有,或者把3100拆掉打一下底脚的值除了地点不打,其他都打一下,应该就能找到 ...

u300和UB400的1.1V都不出,只有两个挂了BIOS的能出1.1V

网友I:
引用 网友H:
u300和UB400的1.1V都不出,只有两个挂了BIOS的能出1.1V

左边出1.1,右边不出1.1?你右边3215的rom装回去没有,如果装回去了不出1.1就测量3215到这个rom之间的总线以及rom自身的条件。

网友:
1.1LDO电压要在3215成功读取rom里面的信息之后才会出来的,你1.1都没有出来代表3215没有成功读取到rom,自然不会升压,你要把这个先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左边出1.1,右边不出1.1?你右边3215的rom装回去没有,如果装回去了不出1.1就测量3215到这个rom之间的总 ...

是左右各有一个3215不出1.1.直接挂在BIOS上的两个Z主3215就能出1.1V。没直接挂BIOS的两个从3215就能出1.1V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左边出1.1,右边不出1.1?你右边3215的rom装回去没有,如果装回去了不出1.1就测量3215到这个rom之间的总 ...

左边U3100不出1.1V,右边UB400不出1.1V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左边U3100不出1.1V,右边UB400不出1.1V

4个c口,每个c口都对应一个3215,你插哪个口,哪个口的1.1才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