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3400QA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5-11-14):
折磨了几天的华硕M3400QA笔记本电脑,插充电器和电池开关机正常,使用中拔掉充电器电池也能正常放电工作,也能充电,关机后单独用电池不触发,检查3V 5V电源芯片RT8249C,13脚5V LDO电压无,3脚有3.3 LDO电压,按开机键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6脚,20脚按开机无35V ON信号,EC待机3EC电压正常,ACIN#为高,ECRST3.3V有,换了EC,刷了BIOS,换了充电芯片,还是用电池不触发。试着把ACIN#这个信号拉低,单独用电池能正常开关机,但是电池灯一直亮着,进系统发现单独用电池也显示适配器插入的提示,插入适配器能正常的充电。维修发现有两个疑点,这个机型单独用电池供电的时候公共点电压为11.6V,用适配器开机公共点电压为8.V左右,还有就是单独用电池供电的时候,3ALW电感有1.5V的电压,断开短接点,电感的电压消失,短接点后面有1.5V的电压。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这个1.5V电压是怎么来的,对了这个机型是AMD锐龙的R7的U,充电芯片是ISL9241H,希望同行朋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换EC 试试看

网友:
问题还是在充放电电路至EC通讯回路上。

网友:
用电池ACIN#为高是不是隔离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