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NB3757 ,待机 两个 5V ?

楼主(2025-11-14):
二修机,首次上电能显示,但是马上蓝屏掉电,不能再次上电
拆机测量发现待机有两个5V ,这个正常吗  ?

找不到机器的图纸资料,二修机器,怀疑是不是换错了芯片了

网友A:
DDR5有2个5V,你这也不知道是不是DDR5

网友B:
只能找参考图纸与点位,下载芯片数据手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5有2个5V,你这也不知道是不是DDR5

说的是待机5v,内存供电待机没有,估计是typec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找参考图纸与点位,下载芯片数据手册修

没有图纸点位,二修机,怀疑是不是换错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5有2个5V,你这也不知道是不是DDR5

可能是DDR5,两个5V,没有3.3V 吗?

网友:
确实有两个5V的

网友C:
两个5V,没有3.3V 了吗?

网友D: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待机5V,还有一个是给type-c外部设备供电的,这样避免5V短路一烧一大片

网友(点评):
纠正一下,一个待机5V,一个内存供电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5V,没有3.3V 了吗?

楼下已经说了

网友:
查下图纸看看,没见过两个5V的

网友:
一路typec 的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知识又多了些

网友:
关注这个5v干嘛 你这问题都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围绕掉电保护来修就好了 瞎折腾

网友E:
开机掉电不能再次开机肯定不对,华为的图纸不好找,应该有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掉电不能再次开机肯定不对,华为的图纸不好找,应该有个3.3v

就是没有找到3.3V

网友:
2个5v 常见 ,一个5v待机  一个给DDR5 模块供电,  现在有些游戏本已经是3个 5v了

网友:
涨见识了,菊花很少接触,另类的设计,不过设计思路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待机5V,还有一个是给type-c外部设备供电的,这样避免5V短路一烧一大片

纠正一下,一个待机5V,一个内存供电5V

网友:
没修过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5有2个5V,你这也不知道是不是DDR5
肯定要有3.3V的,他这机器没出来,3.3V的LDO肯定也是有的,这路有问题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