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B365使用时突然黑屏的维修

楼主(2025-11-14):
华硕H310、B365使用时突然黑屏,键盘指示灯正常,插独显也会突然黑屏,取掉后置USB接口旁边的这个6脚IC就好(一般有三个,最好都取掉),碰到三块板了。
华硕
黑屏
使用

网友:
好,该去掉的先去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一下整 得明明白白

网友:
这些东西都拆了最好

网友:
这个是啥 有原理图吗》

网友:
楼主好技术,又是usb

网友:
看来又是通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