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元件型号

楼主(2025-11-14):
请问一下华为kpl -w00平板这个原件是什么型号 炸掉了

网友:
问问商家,他们知道

网友A:
充电芯片TPS65982DC,改诱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TPS65982DC,改诱骗吧。

那可能是ec坏了 现在是整机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TPS65982DC,改诱骗吧。

这个应该改不了 也没图子 这个现在整机没供电 充电器是5v 要这个才能开启19v供电